[求助] 1级到3级放大器的单位增益带宽和零极点关系的疑问

楼主(2013-10-23):
再1级放大器中,带宽的最大值是gmL/cL,
在两极放大器中,带宽的最大值是gmL/(CL*2),
在三级放大器中,带宽的最大值是gmL/(CL*4)[为了满足一定的相位裕度]
在三级放大器中,好像有把极点补偿掉之后,把这个带宽最大值增大的电路,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在两极电路中我没见到呢,不知道有没有,比如说用带调零电阻的米勒补偿可以吧输出节点(次极点)用LPH零点补偿掉,那我电路的总带宽是不是可以做大点呢,换句话说,我想要一个定值带宽的时候,第二级的gmL就不必做那么大了,就可以节省功耗?

网友:
你所说的结论是从两级miller补偿和nested miller补偿中推出来的,并不是说所有的补偿方法都有这个结论

网友:
"两级miller补偿和nested miller补偿中推出来的,并不是说所有的补偿方法都有这个结论"
严重同意上述观点.

楼主:
恩,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两级的时候能不能减小第二级的功耗?如果把第二级的极点补偿掉。
我看sansen的书上并没有提到两极的时候如果补偿掉极点可以减小功耗,只是增加了相位裕度,那两极为什么不可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我有回复,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地方我有点糊涂,多谢

网友:
如果只需满足稳定性的话,一定范围内是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的,但不能太过。但这样补偿出来的运放性能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即使你用了去零电阻来补偿第二级的极点,最理想的情况,零极点恰好完全补偿,那么第二级的极点的位置没了限制,上述的结论就不成立了,但是实际的情况中,为了设计可靠,还是要保证这对零极点在GBW外,那么这结论还是近似成立的

网友:
个人认为,调零电阻可以抵消掉第二个主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