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数字后端做lv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0-23):
问题如下:用calibre -lvs -hier -automatic * .rule 跑lvs,run时候报错:

source not read

到lvs错误报告里面用N多如下的错误:

Error:Wrong pin count in file “*****.cdl” at line 131 : expected 4 pins, but found 2 pins.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看一下或許是個兩端元件你的POWER GROUND是不是沒DEFINE在netlist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样在netlist里面DEFIN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saveNetlist的时候,加上了-includePowerGround 这一项,不知道你是不是指的这里DEFINE?

网友:
是的轉出來時要有待POWER INFORM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你用的那个source文件中的某一个单元的pin个数对应不上

网友:
你读的那个cdl网表里定义了4个,但是在你source的网表里只有两个,很可能是楼上说的VDD,GND没有定义,打开网表比较着看,自然知道少的是哪两个了,我们在这里猜也不是办法!

网友(2020-03-15):
生成的GDS需要收到打lable吗?还是用这种POWERGROUND的意思就是自动会给GDS版图打了lable

网友:
这个是网表的对应问题,建议先检查子网表与top调用是否匹配,常见VDD GND因为没有出pin导致对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