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3-10-23):
问题一: OPIAX`(2X1X$)SV7$HSFE`3.jpg 1、为什么说output就是clka出来的。2、时钟周期是怎么定的。

问题二:如何理解:
两个时钟周期均为 2ns 的时钟 clkA,clkB,若之间存在异步路径长度为 1.9,则未加约束时slack=0.1,若将他们分别改为 1.99ns 和 1.98ns,则 slack=-1.88ns

网友:
问题一:人家就是这么设计的,没有为什么
问题二:如果时钟周期分别是1.99,1.98,它们之间的最小时间间隔可能就是0.01,(有待验证,大概这个思路)

更正你的说法,“未加约束时”,应该没有时序,也没有slack。
虽然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还是希望描述准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就是说时序是在加完约束后他才存在的。我是看了一篇论文,里面讲到了异步路径的问题,不他理解里面的说法。

网友:
問題一:
你可以想像my_block是你的chip,my_block前面想像成是A公司的chip,my_block後面想像成是B公司的chip,如果這些chip都在電路板上大家是共用同一個clock.
這個clock period不用管怎麼定因為題目沒說但要注意這個clock period訂下去去是合理的嗎?看這個constraint這個clock period很OK
問題二:
我看不懂你要問的問題所以抱歉啦,或者你可以用英文翻譯一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问题一: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来一次clock period要使片上三家公司的chip的时钟要求,所以我们在创建时钟的时候不仅仅考虑自身设计的需要,             还的考虑一起流片的公司的时钟?

问题二:其实是不理解为什么将时钟改为 1.99ns 和 1.98ns后,他的slack=-1.88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