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 core 生成的 单口 ram

楼主(2013-10-23):
请问大家,我用 ISE 的 IP  Core gen 生成了一个单口ram,然后在顶层文件里把它例化了,
然后我要如何把数据放进这个ram 呢,

module histo_count(
   clk,
    wea,
    addra,
    dina,
    douta
    );

parameter WIDTH = 8;
parameter DEPTH_BITS = 8;
parameter i = 0;

input clk;
input wea;
input  [WIDTH-1:0] addra;
input  [DEPTH_BITS-1:0] dina;
output [DEPTH_BITS-1:0] douta;

//INSTANTIATION
si_ram s_ram_1(
  .clka(clk), // input clka
  .wea(wea), // input [0 : 0] wea
  .addra(addra), // input [7 : 0] addra
  .dina(dina), // input [7 : 0] dina
  .douta(douta) // output [7 : 0] douta
);

    always @ (posedge clk)
      if (wea)
          s_ram_1[dina] <= s_ram_1[dina]+1;

提示有错误,s_ram_1 不能赋值,我是新手,请问应该怎么做读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always @ (posedge clk)
      if (wea)      begin
          dina <= your data;          addra<= your address;
      end

直接给数据,地址幅值,s_ram_1 是你例化的模块名称,不代表任何端口或者寄存器,当然不能幅值。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只能说,你拿本verilog的教程认真看看,不要急着做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会边做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