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OS的导通电阻Ron和小信号电阻Ro

楼主(2013-10-23):
各位大神好,请问mos的导通电阻 Ron 和小信号那个电阻Ro 有何区别,还有啊,弱弱问下,mos管饱和以后的电阻是最小了还是最大了啊,按理说沟道完全形成是电阻最小啊,可是又说这时候是个电流源,电阻最大,我突然不懂了~

网友:
Ron是Vds很小的时候才有意义;ro是小信号电阻,饱和之后如果加大VDS,Ids只有略微增加,那么这个时候不就是等效于VDS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对。我刚刚也反应过来了~哈哈 ,谢谢大神。我犯二的时候总是突然搞不清这些基本的东西~

网友:
Ron设计SC 电路时模拟开关等效电阻经常用的概念; ro是小信号电阻,在设计OPAMP 时经常用的概念.

网友B(2014-08-13):
回复 网友A:

弱弱问一句,如果MOS管处于现行区,ro=1/(UnCox*W/L(VGS-VT))=Ron(导通电阻)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好,当MOS也是工作在饱和区时,我们用Print 打印出来的RON应该不是工作在线性区MOS的导通电阻吧,用Print 打印出来的这一项RON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C(2019-04-0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饱和区的打印出来的ron是ro,你可以看看他是不是等于1/gds就知道了。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C:
饱和区的打印出来的ron是ro,你可以看看他是不是等于1/gds就知道了。

rout=1/gds,小信号电阻,计算增益会用到;
ron大信号电阻,MOS管工作在线性区时,作为负载电阻用时会关注。

网友(2024-11-01):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弱弱问一句,如果MOS管处于现行区,ro=1/(UnCox*W/L(VGS-VT))=Ron(导通电阻) ...

请问线性区这个等式是否成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