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M 电容和MIM电容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3-10-23):
MOM 电容和MIM电容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MIM need two different metal layers, and insulator layer is between these two layers. MOM use metal fringe cap, so MOM only require one metal layer, but has area overhead.

网友:
mos cap => volt depend

MIM  or PIP  not

but mos 單位电容   value > mim /pip
> 0.35um use PIP  poly1 /poly2 电容
< 0.25um  use metal   metal  电容

對拉到底 pip  mim 电容能耐到多高壓??  pip 电容好像 15v breakdown ..
MIN 电容 能耐到多高壓??
如果要 30v 电容 只能用高壓MOS 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是和2楼说的一样,大工艺,一般都是mim电容,小工艺寄生比较大,而且一般metal层比较多,所以用mom电容更省面积。

网友:
Q值:

MOSCAP<MIM<MOM

网友(2016-05-30):
看着都长见识,谢谢你们的讨论

网友:
MOM也就是finger 电容,即利用同层metal边沿之间的C,为了省面积,可以多层metal叠加;
MIM是利用上下两层metal之间的C,即极板电容,下极板为Mn,上极板为Mn+1,因为普通的Mn和Mn+1在三维空间隔着氧化层离得比较远,所以C并不大。MIM会引入一层光罩(MCT之类),这一层做在Mn上面,Mn+1下面,用Vian与Mn+1相连,所以实际上是Mn与MCt之间的C,极板间距缩小,C变大。

网友(2017-10-16):
谢谢!!!刚好要找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厚着脸皮问一下,请问Q是什么

网友(2018-08-22):
回复 网友D:

    楼主回答得好好哇

网友(2018-10-16):
谢谢各位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品质因数Q:表征一个储能器件(如电感线圈、电容等)、谐振电路所储能量同每周损耗能量之比的一种质量指标。元件的Q值愈大,用该元件组成的电路或网络的选择性愈佳。

或Q=无功功率/有功功率,或称特性阻抗与回路电阻之比。
Q值越高,损耗越小,效率越高;

网友:
9楼说的准确,赞一个

网友F(2020-09-16):
MOM电容的上下极板可以互换吗?为什么?

网友(2020-10-22):
引用 网友F:
MOM电容的上下极板可以互换吗?为什么?

可以。在构造上,上下极板完全一样。

网友G(2023-02-07):
引用 网友B:
是和2楼说的一样,大工艺,一般都是mim电容,小工艺寄生比较大,而且一般metal层比较多,所以用mom电容更省 ...

大工艺 和 小工艺 是以什么来分辨的?麻烦了

网友(2023-09-16):
直观解释
MOM电容是手指平放,手指之间的电容。
MIM电容则是竖放时的电容。

网友H:
MOM电容用作滤波时,容值受电压变化会有波动,一般用来用作直流电源,地的滤波;金属电容容值受电压变化比较小,比较稳定,一般用来信号线的滤波。从电路那了解了这一点。

网友(2023-12-20):
引用 网友G:
大工艺 和 小工艺 是以什么来分辨的?麻烦了

大工艺一般指0.11um及以上的工艺,这些工艺,一般MIM电容仅需要增加一层光照;
小工艺一般指90nm及以下的工艺,这些工艺,如果要实现MIM电容,需要增加三层光照,不划算,所以使用MOM电容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MOM电容用作滤波时,容值受电压变化会有波动,一般用来用作直流电源,地的滤波;金属电容容值受电压变化比 ...

请教一下,我看了一下各个制程的MOM model,MOM的电压系数非常小啊,不清楚为什么MOM电容容值会受电压变化有波动?

网友:
记下来了

网友(2024-11-04):
麻烦问一下MIM电容的Q值一般能在什么数量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