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是什么意思?(已解决)

楼主(2013-10-23):
请问数字IC设计里ECO是什么意思?是哪几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多谢啦!

网友: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used when a chip is going to tape out, for small logic changes and fix timing, x-talk etc.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23-01-08):
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or ECO is the process of inserting logic directly into the gate level netlist corresponding to a change that occurs in the rtl due to design error fixes or a change request from the customer. ECO is preferred as they save time and money in comparison to a full chip re-s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