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完整性-咨询大家个问题

楼主(2013-10-23):
都说对于高速信号,信号回流路径取感抗最小路径,低频信号,回流路径取阻抗最小路径,假设有一PCB,上面有一驱动端和负载端,高频的话,回流路径应该是从下面的地层紧贴着信号线流过,那要是对于低频信号呢?回流路径是怎么样的?哪里算阻抗最小路径?

网友:
如果信号频率很低,回流路径跟高频一样。对于低频信号,如果传输线长度小于波长的1/10, 阻抗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感抗 和 容抗 都是阻抗(用复数表示)的一部分,低频情况下和高频情况下的计算公式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由于低频下的感抗以及容抗有可能远小于电阻效应而被简化甚至忽略。如果想比较精确地得知某个回流路径的阻抗,恐怕需要借助仿真工具了。

网友:
参加了  信元拿来。

网友:
想想高速的水流与低速水流区别就知道了!注意观察一下水的行走方式!

网友:
两点距离连线阻抗最小

网友:
我认为高频信号的回路是贴着走线的地平面, 而低频信号的回路应该是发送端与接收端最短的地平面。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2013-11-30):
建议学习一下电感的知识。

网友:
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出入的,任何布线,器件都会影响容抗和感抗

网友:
高频是镜像,很低频就是最短回路线。低频就不怎么需要考虑阻抗了。

网友:
自感、互感、最小回路电感这三个概念很有用的

网友:
应该都是走最小感抗路径才会

网友:
我们可根据R=Rdc+ Rac来理解,低频时dc电阻值占主要部分,>>Rac,所以回流是电阻最小的路径,而当Freq升高,公式中的Rac增大,其中贡献较大的是2*pi*f*L的值,即高频return loop path是感抗最小的路径。

网友:
低频就无需考虑回流路径了

网友(2014-01-17):
对于低频来说,当然是阻抗计算方式了,电阻率乘以长度。一般选择长度最短的路径,同时需要考虑宽度。可以做一个公式好好算算。

网友:
看的有点晕了。。。

网友(2014-05-27):
不管高速低速,信号的回流都是沿着感阻最小的路径返回初始端。只是高速信号取决于感抗最小,低速信号取决于阻抗最小的路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高频信号与高速信号是两码事,别弄混了。3-30MHZ的就算高频信号了,但并不一定是高速信号。谢谢。

网友:
这得从电磁/传输线方面来了解高频信号的回流路径,你才会真正了解真正的含义。传输线是看瞬时阻抗的,所以回流信号是瞬时的回流到基准层,瞬时阻抗与感性容性耦合(电磁场)有紧密关系。低频基本视为电位不变的信号,就不会产生以时间为函数的电流变化,自然就不考虑阻抗。回流路径以直流抵抗来模拟,只要抵抗足够低就被视为回流路径。

网友:
低频情况下其实就相当于整个地的回流,当频率不高的时候,回流主要看回路上的电阻,而不考虑寄生电感和寄生电容了,这样电流基本上算是平铺在整个回流平面上了,其实跟直流类似了,就不用过多的考虑回流的问题了

网友(2014-07-19):
高频是底下,直流是最短路径,两个极端,低频就是两者中间了~

网友:
信号频率低,并且上升时间也很慢,就可以不用考虑信号回流问题,如果上升时间很快(IC工艺问题),也需要考虑信号回流,最好临近层有参考平面。

网友:
从低阻抗的路径走

网友:
一般阻抗为R=Rdc+Rac,Rac是频率相关性的,一般说来就是低频回流为阻抗最小的路径,高频是感抗最小的路径。
DC条件的回流
70MHz的回流

蓝色面为回流平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或者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B:

ADS,很多软件多可以达到类似的场或者电流分布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去用ADS试下看看

网友(2014-08-21):
高频和低频都是走阻抗最低的路径,理论是统一的

网友:
仔细考虑一下阻抗的概念,丢掉最基本的东西,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网友:
无论什么时候,回流都是走阻抗最小路径。
如果一直纠结感抗,请仔细分析下面三个问题:
为什么非要把感抗分离出来?那怎么考虑容抗?怎么考虑电阻?

网友:
同问 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比较同意这个说法。简单明了易懂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需要借助EDA工具来分析!

网友(2014-09-23):
我觉得最好是仿真下,看场是怎样的。另外,你上边说的话有经过验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