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原型(FPGA prototype)是什么?

楼主(2013-10-23):
小弟初入行,经常看到一些对fpga开发技能的描述,就像:
fpga design, fpga verification, fpga prototype
我理解的是FPGA设计,FPGA验证,FPGA原型,我想知道这3个有什么区别?
另外FPGA设计和FPGA原型设计有什么区别?
FPGA验证和FPGA原型验证又有什么区别?
。。真的把我搞混了。。
希望各位指点小弟一下~~

楼主:
,,没人啊,请各位指点一下吧。,。网上都搜不到啊。。

楼主:
可能这些问题都很基础很傻,但小弟真心想搞清楚。。

网友:
本来是给ASIC用的代码,放到FPGA上跑一下...

网友:
把FPGA作为验证原型,因为使用的语言和ASIC设计都是一样的,所以现在FPGA上验证功能的正确性,因为FPGA可以反复擦写,而ASIC一旦流片就不可更改,风险较大。

网友:
主要是应用场合不一样,有的场合是把FPGA当成产品的一部分去使用的,比如通信设备,卖的时候电路板上就有FPGA一块卖出去了,这种情况下,FPGA DESIGN和VERIFICATION都以具体产品为目的服务,考虑FPGA具体的选型,要够经济,性能够好,稳定性够高。
还有的场合,FPGA是作为ASIC或算法的验证为目的的,检验ASIC代码或算法本身有没有问题,或者作为DEMO演示功能,用完这个工程,马上换另外个工程继续用,平台还在那里放着(比如科研用的DEMO平台)。原型平台里的FPGA要考虑通用性,一般容量选择很大,各种功能都有,比如带GTX、DSP,有的带嵌入式CPU,甚至有好几块FPGA,根据项目的需要,有的工程代码量很大,综合布线的时间都要很久。

简而言之,一个为产品服务,一个为代码和算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