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采样问题 和相关SDC该如何写

楼主(2013-10-23):
A__|---|__
    1.5
B___|---|__
      2.0
我有两个clock室是同源的,B clock是 A clock delay固定时间(0.5 小于半个周期)生成的
我想用B的上升沿(2.0)去采A的上升(1.5)沿发出的数据
SDC应该如何描述两个clock之间的关系,才能按照我希望的方式去分析采样的timing

网友:
create_clock 里面的 -waveform 可以描述这种关系,但是P&R时要手动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系描述是可以
可是工具会不会按照我希望的采样沿去分析啊
A__|---|___|---|___
  1.5
B___|---|___|---|__
    2.0        5.0
工具分析的时候会不会分析的是用B(5.0)这个沿去采A(1.5)发出的数据啊
我写的时候A 是create_clock B是create_generate_clock -source A -edge{1 2 3} -edge_shift {0.5 0.5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