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几个关于schmitt trigger的问题

楼主(2013-10-23):
最近在搞个项目,可能要用到FPGA 上的schmitt trrigger,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清楚。
首先是Hysteresis voltage,cyclone IV当IO 电压是3.3v时,这个最小电压为200mv。那Vth+ ,Vth-分别是多少阿??Vth+ = 3.3/2 +0.1 = 1.75, Vth- = 1.75 - 0.2 = 1.55,是这样马??

还有就是这个Hysteresis voltage可不可以编程调节阿,怎么调阿,一直没找到哪里有说明。。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知道,只知道斯密特触发器特性。高往低变,要电平低于200mV,才认为是逻辑0

网友(2013-11-26):
vth+要小于输入逻辑高电平的最小值,vth-要大于输入逻辑低电平的最大值。迟滞一般是固定的,出发施密特触发器用的是迟滞可调的结构。

网友:
才200mV?有些普通IO的磁滞都是这个值,一般施密特IO磁滞我印象在800m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