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cv scenarios

楼主(2013-10-24):
我理解的ocv是指当launch和capture ff在chip上距离很远时,也会有一个很小的corner变化,但这个变化是随机的,可能是launch bc,capture wc,也可能是launch wc,capture bc,所以在同一个corner下,即可能有setup violation,也可能hold violation,但是最近看到的脚本都是wc对应setup,bc对应hold,icc sg上给的也是这种,请问,这样设置有道理吗。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
追加一个问题:似乎很多fab都只有max和min的tluplus,如果logical lib使用正确的ocv lib,net delay使用set_timing_derate -net_delay value ,这样能否正确模拟cell delay和net delay 的ocv模型?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分别设置setup scenario 和 hold scenario 的net_delay derate?

网友:
建议你加强下对ocv的理解。
同一个conner下同一条path是不可能同时出现setup和hold violation,除了sdc的错误设置。
set_timing_derate设的是一个经验值。

网友:
不会有可能是launch bc,capture wc,也可能是launch wc,capture bc。
过度悲观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一条path上正常情况是不会同时出现setup和hold violation,但是同一条pah上有可能是setup violation,也可能是hold violation,假如wc下,cts后path1 setup非常好,但是hold timing slack恰好为0,capture path上加一个timing derate的延迟slack就是负的,ocv的出现就是考虑这种情况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
setup time:launch wc,capture less_wc,或者launch less_bc,capture bc

hold time:launch bc,capture less_bc,或者launch less_wc,capture wc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论坛中这么多关于ocv的资料,你为什么不自己认真看看呢,而在这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但是看到的脚本都没有这样做(包括参考设计),所以来请教坛友帮忙解答,可能我哪里理解有错,请大侠指点下,我对前端时序的理解只是一般水平。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在论坛里找找ocv和wc_bc这两个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 我知道 我的意思你说上面说的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