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读取90C52的内部程序

楼主(2013-10-24):
如题,我有块板子,上面有个90C52的单片机。我没有源程序,能不能读取内部的程序?

楼主:
是不是需要进行解密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看来还真的没什么人弄这块了啊

网友:
如果别人是加密过的,你就没法直接读出来

网友:
1.  先用烧录器读取, 看是否可以读出内部程序, 假如当初这颗IC没有加密, 那么就可以读出来的. 不过一般都是会加密的.
2.  假如是有加密, 那么你就要找人解密了.
3.  读出来的程序再使用反汇编程序转换成汇编型式的源代码. 不过这个转换过程是需要经验的, 要读这样的源代码是需要很有耐心的, 而且假如原程序是使用C写的, 是转不回C的.

楼主:
嗯。谢谢。明白啦

网友:
在某些电子市场里拿钱就有人能给你读出来的

楼主:
读出来也不行吧,还要反汇编,分析,才能理解其内部程序流程。

网友:
用烧录器读取HEX一类的文件,有个软件叫HEX2C好像 还是 HEX2ASM的
或者你可以根据固定格式自己反译出来~~个人感觉比较麻烦,考验耐心。。。。。
市场上确实有专业读板的 估计不复杂的报价也不是很贵

网友(2015-11-23):
如何读取90C52的内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