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MISMATCH公式推导

楼主(2013-10-24):
求详细推导,谢谢!

网友:
拉扎维书上379页有推导这个公式

网友:
啥资料里面的啊?

网友:
from the current equation and some math derivation.

Id=1/2 uncoxW/L(Vgs-Vth)^2

Vgs=(Id/(1/2unCoxW/L))^1/2 + Vth

and you need to know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on mismatch between W/L and Vth, so the overall is the square (root) of the two.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公式我也知道,只是不知道怎么能得到4a,所以才求详细步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