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IPS交叉编译环境的建立

楼主(2013-10-24):
我觉得对于MIPS处理起来说最令新手头疼的应该就是编译环境的建立了,这点MIPS做的确实不是很好,不像ARM那样有许多的工具和资料,只能自己摸索,自己试了很多也走了很多弯路,这里向大家介绍一款很出色的免费编译环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向大家介绍的是mentor graphics的Sourcery CodeBench的免费版本CodeBench Lite Edition,网址如下
http://www.mentor.com/embedded-software/sourcery-tools/sourcery-codebench/editions/lite-edition/

可以看到MIPS有两个版本GNU/Linux版本和ELF版本,GNU/Linux版本用于开发linux应用,而ELF版本是用于开发裸机程序以及RTOS程序的,这里我主要介绍ELF版本的,ELF版本中带有模拟器,可以很方便的调试程序。接下来主要介绍Linux下ELF版本的安装与使用。
https://sourcery.mentor.com/GNUToolchain/release2553在网页中选择IA32 GNU/Linux Installer进行下载,下载之后为

更改为可运行属性后,直接通过./mips-2013.05-65-mips-sde-elf.bin命令运行即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需要首先安装awk grep sed bzip2 gunzip等软件,而且如果Linux系统使用selinux的话需要先关闭selinux才能正常安装,安装的过程比较简单,全部默认设置即可,安装完成之后,重新启动,在终端中输入mips-sde-elf-gcc -v命令,出现gcc version 4.7.3 (Sourcery CodeBench Lite 2013.05-65)即表示安装成功。

楼主:
回复 楼主:

接下来我想大家介绍下如何使用gdb在模拟器上调试MIPS程序使用如下getting started文档中的示例程序:
#include <stdio.h>
int factorial(int n) {
  if (n == 0)
    return 1;
  return n * factorial (n - 1);
}
int main () {
  int i;
  int n;
  for (i = 0; i < 10; ++i) {
    n = factorial (i);
    printf ("factorial(%d) = %d\n", i, n);
  }
  return 0;
}
使用如下命令编译程序
mips-sde-elf-gcc -o factorial main.c -T script
其中script为相关的链接脚本,程序自带一系列的链接脚本均在CodeBench安装路径下的mips-sde-elf/lib/中,各链接脚本的针对的目标详见getting started文档,这里我们需要使用的mipssim-hosted.ld,将其考入main.c所在路径中,通过命令:
mips-sde-elf-gcc -o factorial main.c -T mipssim-hosted.ld -g进行编译,之后就可以通过gdb对这个程序进行调试了。
通过指令:
mips-sde-elf-gdb factorial进入GDB命令行界面
首先连接模拟器:
target sim
加载程序:
load
在main程序出设置断点:
break main
开启反汇编功能:
set disas on
开始调试程序:
run

之后就可以通过stepi/step进行调试了,而且下方同时显示了C源代码以及当前执行的汇编指令,调试起来很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和朋友共同尝试的结果,我只是把经验写出来了而已,欢迎一起交流讨论

网友(2013-12-03):
进gdb应该是mips-sde-elf-gdb吧,楼主笔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4-05-14):
为什么安装都正常,最后运行mips-sde-elf-gcc -v却说没有这个命令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过./mips-2013.05-65-mips-sde-elf.bin命令运行即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需要首先安装awk grep sed bzip2 gunzip等软件,而且如果Linux系统使用selinux的话需要先关闭selinux才能正常安装,安装的过程比较简单,全部默认设置即可,安装完成之后,重新启动,在终端中输入mips-sde-elf-gcc -v命令,出现gcc version 4.7.3 (Sourcery CodeBench Lite 2013.05-65)即表示安装成功。

有哪里的操作不一样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弄好了,安装默认路径在root里面,不知道什么原因环境变量设置无效,我重新安装到了根目录下,这次环境变量就有效了~~

网友(2014-10-13):
回复 楼主:

    按照您的方法写了个helloworld返回如下

[black@localhost Desktop]$ mips-sde-elf-gcc 1.c
/home/black/CodeSourcery/Sourcery_CodeBench_Lite_for_MIPS_ELF/bin/../lib/gcc/mips-sde-elf/4.7.3/../../../../mips-sde-elf/bin/ld: warning: cannot find entry symbol __start; defaulting to 0000000000400098
/tmp/ccS9pz4c.o: In function `main':
1.c:(.text+0x1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puts'
collect2: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之前环境都没问题,后来换电脑重新搭建就是这样 换Ubuntu也是这样 现在用的是CentOS6.5  感觉应该是链接库问题..... 求解决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面是mips-sde-elf-gcc -v执行返回

[black@localhost Desktop]$ mips-sde-elf-gcc -v
Using built-in specs.
COLLECT_GCC=mips-sde-elf-gcc
COLLECT_LTO_WRAPPER=/home/black/CodeSourcery/Sourcery_CodeBench_Lite_for_MIPS_ELF/bin/../libexec/gcc/mips-sde-elf/4.7.3/lto-wrapper
Target: mips-sde-elf
Configured with: /scratch/cmoore/2013.05-mips-elf/src/gcc-4.7-2013.05/configure --build=i686-pc-linux-gnu --host=i686-pc-linux-gnu --target=mips-sde-elf --enable-threads --disable-libmudflap --disable-libssp --disable-libstdcxx-pch --with-arch-32=mips32r2 --with-arch-64=mips64r2 --enable-sgxx-sde-multilibs --disable-threads --with-gnu-as --with-gnu-ld --with-specs='%{save-temps: -fverbose-asm} -D__CS_SOURCERYGXX_MAJ__=2013 -D__CS_SOURCERYGXX_MIN__=5 -D__CS_SOURCERYGXX_REV__=65 %{O2:%{!fno-remove-local-statics: -fremove-local-statics}} %{O*:%{O|O0|O1|O2|Os:;:%{!fno-remove-local-statics: -fremove-local-statics}}}' --enable-languages=c,c++ --disable-shared --enable-lto --with-newlib --with-pkgversion='Sourcery CodeBench Lite 2013.05-65' --with-bugurl=https://sourcery.mentor.com/GNUToolchain/ --disable-nls --prefix=/opt/codesourcery --with-headers=yes --with-sysroot=/opt/codesourcery/mips-sde-elf --with-build-sysroot=/scratch/cmoore/2013.05-mips-elf/install/mips-sde-elf --with-gmp=/scratch/cmoore/2013.05-mips-elf/obj/pkg-2013.05-65-mips-sde-elf/mips-2013.05-65-mips-sde-elf.extras/host-libs-i686-pc-linux-gnu/usr --with-mpfr=/scratch/cmoore/2013.05-mips-elf/obj/pkg-2013.05-65-mips-sde-elf/mips-2013.05-65-mips-sde-elf.extras/host-libs-i686-pc-linux-gnu/usr --with-mpc=/scratch/cmoore/2013.05-mips-elf/obj/pkg-2013.05-65-mips-sde-elf/mips-2013.05-65-mips-sde-elf.extras/host-libs-i686-pc-linux-gnu/usr --with-ppl=/scratch/cmoore/2013.05-mips-elf/obj/pkg-2013.05-65-mips-sde-elf/mips-2013.05-65-mips-sde-elf.extras/host-libs-i686-pc-linux-gnu/usr --with-host-libstdcxx='-static-libgcc -Wl,-Bstatic,-lstdc++,-Bdynamic -lm' --with-cloog=/scratch/cmoore/2013.05-mips-elf/obj/pkg-2013.05-65-mips-sde-elf/mips-2013.05-65-mips-sde-elf.extras/host-libs-i686-pc-linux-gnu/usr --with-libelf=/scratch/cmoore/2013.05-mips-elf/obj/pkg-2013.05-65-mips-sde-elf/mips-2013.05-65-mips-sde-elf.extras/host-libs-i686-pc-linux-gnu/usr --disable-libgomp --disable-libitm --enable-poison-system-directories --with-python-dir=mips-sde-elf/share/gdb/python --with-build-time-tools=/scratch/cmoore/2013.05-mips-elf/install/mips-sde-elf/bin --with-build-time-tools=/scratch/cmoore/2013.05-mips-elf/install/mips-sde-elf/bin SED=sed
Thread model: single
gcc version 4.7.3 (Sourcery CodeBench Lite 2013.05-65)

网友(2018-05-06):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主分享回复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