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阻的multiplier

楼主(2013-10-24):
15个电阻串联,调整multiplier阻值不变,是把width改成15倍?还是串15个电阻?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误,应该是70*3多算了4个端电阻(3段6个端电阻,不分端2个,多了4个)

网友B:
multiplier是并联,所以这样改电阻会变为1/15在一些pdk里面会用segment来代表串联分段,如果没有这个选项则只能用长度来修改阻值,在layout中画成串联

楼主:
   把长度改为210u,对应的电阻是6.7k,小于单位电阻*15(7.4K);而且长度上限是100u,只得几个电阻加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的是PDK上面标的值还是你仿真的值?不会差那么多的,而且按你图上的值,*15应该是7.04。长度怎么搭都行但长度要一样,能过LVS就行。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你看的是PDK上面标的值还是你仿真的值?不会差那么多的,而且按你图上的值,*1 ...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本来应该是7.04k ohm;偏差如图所示,2.2373681k*3=6.71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那是因为有端电阻,算下来每个端口是13.7788ohm,那么如果按14um*15这样算的话就会多算28个端电阻,就有380多ohm的误差了,假设按70um*15则多算了4个端电阻,差不多就这样吧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哦,那是因为有端电阻,算下来每个端口是13.7788ohm,那么如果按14um*15这样算 ...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应该是70u*3有4个端电阻吧~~~~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笔误,应该是70*3多算了4个端电阻(3段6个端电阻,不分端2个,多了4个)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解释的通

网友(2024-03-05):
引用 网友B:
multiplier是并联,所以这样改电阻会变为1/15在一些pdk里面会用segment来代表串联分段,如果没有这个选项则 ...

感谢指导!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B:
multiplier是并联,所以这样改电阻会变为1/15在一些pdk里面会用segment来代表串联分段,如果没有这个选项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