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kyway批处理生成fram

楼主(2013-10-24):
大家怎么对standcell的gds做批处理生成fram,怎么试都不成功

网友:
請問一下你是到哪個步驟不成功
丟上來秀一下,才知道怎麼幫忙,
丟問題不要那麼含糊

楼主:
回复 网友A:

cmSmash
cell name:smic33_*
然后报错:cannot open smic33_*.CEL,because(MW-021)
Fail to execute command

网友:
cell name的部分用 smic33_.*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不行,捉急啊

网友:
匹配问题啊,貌似Milkyway不支持名字后面加*,要不你直接用个*将所有smash算鸟...cell不多你就将name都写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名字多呢,试试直接×好用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法好,只是后续的BPV那不成也×
另外请教总线pin怎么处理比如vc[0:9]

网友:
多就写个脚本吧,lib里面可以设置bus,porttype不知道有啥技巧

网友:
我記得都不寫CELL NAME空白在BPV裡是LIBRARY裡所有的CELL都患轉乘FRAM VIEW
SMASH的CELL NAME也是是看留空白吧或是用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写*可以.空白和.*没试,估计也可以
可是做ANTENNA时候有不成了

网友:
可是做ANTENNA时候有不成了
有ERROR MESSAGE嗎
不懂你說做ANTENNA不成,他不是也會一起轉出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