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sistor 连接次序不能互换?

楼主(2013-10-24):
请参考下图:假如电阻是两端,电阻只认阻值,A B 可以互换,lvs 不会报错;

            假如电阻是三端,电阻认 W & L , A B 互换,lvs 会报 property error ;

这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TSMC工艺? 难道A 与B 不能互换?

网友:
个人观点: R1和R2之间还有一个节点C的,LVS检查的时候会检查A C点间的阻值和B C间的阻值吧,所以会报错!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卡利博  早期也有這個 bug

网友:
估计你A.B两节点接反了

网友:
如果要对w 和l, 那这两个电阻就是两个不同的器件。当然不能互换咯。

网友:
同意LS,问题关键不是两端还是三端,而是check了w,l
当check值的时候,R1,R2 reduce成一个电阻,所以没问题
check w,l时,R1串联,R2并联以后,使他们的w,l都不一样,没有办法reduce,仍然是两个电阻,所以不能交换。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认同此观点,我以前就遇到过!!

网友:
七楼正解。

网友:
问题关键不是两端还是三端,而是check了w,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