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請問 goldengate error No S-port defined 問題

楼主(2013-10-24):
使用 goldengate 遇到:

Error: SP: No S-port defined. [119. 72]
Error: Cannot create GoldenGate database blk file (/path…) [128. 704]
Error executing GoldenGate. [130. 4]

請問是什麼問題呢? 請高手幫忙....謝!

网友(2015-11-12):
有可能是在port的设置·port number里面没有输入编号。
或者cadence, pdk没有安装设置好,port没有设置的选项。
虽然放了一个port的symbol,但是找不port。

网友(2016-10-02):
i want to know too, thanks

网友(2019-06-05):
2楼正解,加port number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