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多少门数量的含义

楼主(2013-10-24):
请问所说的多少门是指的standard cell的数量还是MOS管的数量还是其余的什么含义??求教!!

网友:
通常是以一个与门来算,还有很多计算方法。。。

网友:
应该是cell的数量

网友:
2楼的对!

网友:
gate count是 cell count但是是以nand gate為基準的(最小單位),不是cell的數量,
cell的數量是instance count,網路上有很多介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用ICC做一个设计,我们只能报出来cell的数目,如何知道这个设计有多少门?
   之前用一个比较笨的方法:做完lvs,查看有多少mos管,再除以4得到整个设计的门数,版主有其他的好办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概统计面积除以一个你规定的cell面积就可以了。。just 统计用而已。。。

网友:
整个cell的面积除以最小nand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