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移动逻辑呢?

楼主(2013-10-24):
如图,想把这条时延减小,是不是可以通过时序约束实现
约束时是选择哪一项呢?我选set maximum delay把这这条路径头和尾的cell之间的delay设置了,可是报告里还是没改变;
不知道是我约束的问题呢,还是方法就错了。求救啊,自己弄了好长一段时间还是没弄出来。。。

网友:
只要设置寄存器到寄存器的最大时延,设置的值要合适,如果不合适可能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真是时间设定的问题,现在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