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encounter怎样布不规则形状的?

楼主(2013-10-24):
请问encounter怎样布不规则形状的?学习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小剪子啊

网友(2017-07-28):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可以用place blockage和rount blockage,我用了blockage后,standcell可以排除在blockage外,但有些线还是会跑进blockage里,你有遇到这个问题吗?还有电源线该如何处理,好像不会拐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剪子只能对线进行cut操作吧。  可以用place blockage和rount blockage,不过我用了blockage后,standcell可以排除在blockage外,但有些线还是会跑进blockage里,还有电源线该如何处理,好像不会拐弯,该如何处理比较合理?

网友:
切换到floorplan view,有两个小剪子,前面是剪形状的,后面的是剪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