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怎么用calibre或assura进行lvs检验

楼主(2013-10-24):
数字电路自动布局布线生成的.v文件用v2lvs命令转化成.sp文件后的格式是这样的:X1 $PINS input1=XX input2=XX;
…………
跟标准的spice格式不太一样。
1.用calibre应该是可以做lvs检验的,但是报了一堆元件不匹配的错误,看意思好像是只读出了网表中的标准单元,没有读出下层的晶体管,但是网表中明明include了标准单元库的工艺库文件。
2.用assura不能识别上述v2lvs生成的网表格式。

请问各位大牛,以上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处理?非常感谢!

楼主(2013-12-16):
回复 楼主:

这个也解决了,直接用calibre就行。事实证明是我自动布局布线的时候忘记加filler了,于是所有的标准单元衬底都没有接地……于是lvs就不认了……

网友(2020-05-02):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