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级放大器的系统设计步骤

楼主(2013-10-24):
这个普通的NMC三级放大器,在设计的时候,如果已经知道哦啊了GM和CL,根据
很容易能够确定GM3的值,但是还有四个变量,GM1,GM2,CM1,CM2。
书上说可以先确定CM1和CM2,都要至少大于对应节点计生电容的3倍,在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选的电容越小,GM1和GM2不也越小吗?(考虑计生电容的时候对GM3/CL的影响的话,这么说也不是很对)我就是很糊涂着两个补偿电容怎么选取?
大神给点指导

网友:
OP 做三級不但面積大 功耗高 搞學術可以  工業上能用二級就用二級 除非你很在意non-linear distortion. 建議做二級

网友:
推荐楼主去看一篇文献
Nested Miller Compensation in Low Power CMOS 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做来学习下他的补偿技术,想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low power supply, high gain, it's popular in 20-40nm proces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篇论文我在看,但是没搞懂他怎么选择的电容大小,他只是给了结果,并没说他怎么选择的电容

网友:
C 決定 thermo noise

第一級 gm/C 決定 速度

3 stage OP 可以學習設計 但是建議少用 面積 功耗都不划算

類比盡量用大一點的VDD, DR才會大 不然會耗掉很多晶片面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