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荷泵电流不稳定,什么原因?求指导,急啊

楼主(2013-10-24):
电路如上图,仿瞬态的时候充放电电流不停的震荡,上下两个N管和P管的偏置是稳定的,
有没有哪位同仁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啊,求指导,非常感谢!急啊!

楼主:
这是电路图,怕上面的看不见,再发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电荷泵的开关信号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感觉不对啊,你能简单说明一下你的电荷泵的工作原理吗?我的理解是一路作为主支路,一路作为消除charge sharing的支路,单位增益运放是为了使输入输出点的电压相等,但是你的开关怎么接成了反相器,费解~

网友:
“仿瞬态的时候充放电电流不停的震荡”,怎么一个图形?
我觉得也许没有问题吧。你再看看

网友:
這是 PLL 內使用 charge pump 嗎

那電路該如何接會比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