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仿真时reg默认初始值为X,能否改成0?

楼主(2013-10-25):
rt,仅是仿真时,求教。

网友:
添加ncinitialize,在ncelab和ncsim两个步骤都要添加相关选项,具体查user guide吧。

网友:
针对数组(寄存器组)类型:
ncelab -INITMEM0
ncelab -INITMEM1
针对寄存器类型:
ncelab -INITREG0
ncelab -INITREG1

网友:
可以使用ncelab -help查询相关详细解析

网友:
    哦? 原来可以这样 学习了!

网友(2015-04-09):
原来如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