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 switch cell 个数计算

楼主(2013-10-25):
想问下如何计算要插多少个power switch cell?

网友(2018-09-07):
回复 楼主:

    难点在于如何估算power switch的电阻值,这个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eps倒是可以计算出一个电阻值,我也不知道这个电阻值能不能拿来用。
   功耗/电压算出电流,结合可以容许的最大压降来计算得出power gate的个数。如果你知道,希望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