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工艺上的问题

楼主(2013-10-25):
各位大神,我们如果电路中使衬底和源电位相等,这个在工艺上是怎么实现的呢?是通过打孔很多吗?

网友:
盡量讓 buck OD (with N+ or P+, buck OD 做成guard ring (guard ring should be wide, contact number as many as possible), 防止Vbs (Vth) 飄移, Vbs = 0 ) 接近MOS的 Source (source OD with contact as many as possible). Source & body terminal as near as possible. 盡量讓 bulk OD & source OD 越近越好 以防止 latch 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原来这样就可以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heavy doping是指衬底要重掺杂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