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PTAT产生电路中的电流问题

楼主(2013-10-25):
共源共栅PTAT电路

共源共栅PTAT电路
如图所示一个常见的共源共栅PTAT产生电路,请问把PTAT电流设定为150nA这么小的级别会不会有问题??之前一般是把PTAT设为1uA左右,现在做到这么小,担心出问题,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失配、噪声,抗干扰、亚阈值模型准确性,这几个问题考虑吧

网友:
2楼正解!关注管子不要进亚阈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PMOS电流镜没有工作在亚阈值区,还在饱和区,但下面的NMOS电流镜工作在亚阈值区,有没关系呢?

网友(2018-12-21):
没有问题,我流片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