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神帮忙确认一下,上面的是p管还是下面的是,

楼主(2013-10-25):
第一张是染色层,第二张是poly!

网友:
下面一排应该是p管。通常inv,nand,nor等是2比1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我感觉上面那个围了一圈,好像是well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什么sub材料啊?看样子上面有well围着,如果是PSUB,围的是Nwell,上面就是P管。

网友:
一般而言下面的是P ,但具体要看你的照片的SUB 。

网友:
要分析下sub成分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分析啊,不胜理解,新手,望指教

网友:
比较普遍的是第一看nwell,一般是黑乎乎一大片,里面的就是P,其次看logoic的w,一般P管是N管两倍左右,这两个对上了,基本就确认了,即使再出错你也有借口了。
上面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两个没对上,所以大家都不好说结论。

网友:
很多都是Psub,N阱工艺,这种阱中的是P管,sub上的是N管!
如果是Nsub就是相反的
简单的区分你可以找一下电源和地,根据电源和地判断是N管还是P管!

网友:
应该是下面的。

网友:
看衬底连接,是电源还是地,然后就知道了。

网友:
看样子,像下面的是p管,因为有些inv的尺寸,p应该比n大。另外,这个n管应该是做在deep nwell里面的。不是直接做在psub上的。

网友:
最好的是分析一下衬底电源,VDD就是P管啦

网友:
如果根据阱和有源区分辨不出nw和pw,可以根据电源地线来确定n管还是p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逆向图,通过nand inv判断,pmos一般比nmos的width大,所以判断出下面是Pmos。

网友:
应该是上面PMOS,比例不能确定。上面的结构很熟悉。没见过用NMOS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