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T 实验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0-25):
看这图

看这图

大家看看这个命令read_sdf -quiet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orca_routed.sdf.gz 产生的报告和reoport_annotated_delay产生的报告。这两个里面都写了annotated。请问这个具体指什么

网友:
你可以这么理解:annotated net 表示 提取的RC成功了,not annotated 就没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 not annotated,说明你在pt上修timing没意义,因为你没反标成功,跟你的icc mw_db 不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