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和DC中定义target_library的方式:set_app_var和set的区别

楼主(2013-10-25):
如题:ICC用set_app_var target_library "sc_max.db"
DC用set target_library "sc_max.db"
那么set_app_var和set两者有什么区别,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设的都是target_library

icc也可以用 set target_library "sc_max.db"

因为 target_library 本身就是一个variable 所以才可以用set_app_var设的,

一般都是用set target_library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

网友(2014-01-18):
set_app_var 用于设置全局变量,对吗?
Using the set_app_var command correctly sets the scope to global automatically.

网友:
app_var是设置工具自带的那些变量,因为target_library是一个系统自带变量,所以两种方式都可以设置。。。如果是一个普通的tcl变量,那只能set

网友(2014-07-14):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set_app_var 只能设置icc,dc缺省变量,是icc,dc工具专有 ,
set是tcl基本命令,什么的都能设置,包括用户自己定义的,

简单的脚本用set,严格的可以用set_app_var , 主要是为了区分系统变量还是用户自定义变量

网友(2018-08-05):
set_app_var用于设置dc内部变量,可以检测出是否有拼写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