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0.18 GSMC工艺中遇到的ERC问题,求助。。。。。

楼主(2013-10-25):
电路中有热阱,LVS通过,但是ERC一直在热阱处报错,请问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么?或者是可以通过改Rule来解决????

网友:
什么错误?

网友:
报什么错,ERC的错误最好一一确认。是否是power name未填写完全?

网友:
这种热阱一般都接内部一条net,不好写到rule里面去,所以一般都忽略。

网友:
应该有什么屏蔽层的吧,比如HTNWL诸如此类的层次

网友:
ERC只要确认了和电路是一样的,可以忽略!

网友(2018-10-16):
只是warning,提醒double check一下,和电路保持一致或者跟电路设计这确认就是这样设计的就好了~
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