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rhel6.4双系统成功装ic615 calibre2011\2012 mmsim10

楼主(2013-10-25):
虚拟机实在是卡,折腾比较久win7 rhel6.4双系统成功装ic615 calibre2011\2012 mmsim10组建学习or^^环境,发贴证明只能用"旧版系统安装软件"的论断不完全成立,给想装的人一个参考.------只作参考,因为装上没多久,可能有bug但没有发现.

硬件平台:AMD A4 5300

系统:rhel6.4 64位

ic615:我从网盘下的:

  1.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75244&highlight=iC615

ic615patch用的这个:

  1.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21723&highlight=iC615%2Bpatch

------------有兄弟说用ic615仿真有点问题,ic616没有,银子少直接装ic616也可以.

64位的系统两个版本的calibre都可以装教程及软件:

  1.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1773&highlight=calibre

还装了个calibre2012,用的也是以上的方法.2013没有装,不做评论.

mmsim10:

  1.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5446&highlight=MMSIm

  2.

嗯,装个真实的系统,运行快多了,举个例子:虚拟机装个calibre 可能要20分钟(视硬件而定),而现在只要三四分钟.

网友:
虚拟机还是有好处的,尤其是像mac address可以自由改,而有些软件license是根据mac address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帮顶一下,虚拟机随便试验各种软件,工作的话,还是工作站给力

网友:
以前的本本不能安装X86_64虚拟机,只能安装实体机,换个新的CPU后表示还是虚拟机方便。看文档什么的方便。扩空间

网友:
請問ic51可以運行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看到过坛里子有哥们在6.2上装过,所以我认为,装在6.4上面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实话我也想过换四核CPU,性能至少提高两倍,但是后来想想又算了,本着折腾的精神,做足功课,顺利的装上.关于office软件,linux也有很多软件选择,像永中,WPS,都可以,自然最容易安装的open office也是可以用用的.硬盘容量的问题,我在装win7的时候就有考虑到了,两个NTFS格式,两个fat32格式,这样子一来,fat32格式两个系统都可以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楼主在Linux下使用NTFS格式,NTFS可以支持Linux的symbol link. 而FAT32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的没有报错,现在很正常的使用ntfs要另外安装软件,有点麻烦,真要是报错,win里一个命令就把fat32可以转成ntfs,这个方法可以做为B计划,另外从硬盘安装软件,fat32也是要一个的。

网友(2013-11-24):
貌似做的license 不行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子的话只有一个建议:注意细节.祝你好运!

网友:
回复 楼主:

   need instaalltion steps...
whether it is installed or not...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论坛上很多,没有时间做文档,步骤都大同小异.

网友:
请楼主做个教程吧,小异太难琢磨。我在64位上安装成功也破解成功了,但是运行,提示virtuoso:command  not found. 然后进入virtuoso所在的目录运行./virtuoso ,发现都找不到相应的lib文件。但是启动软件需要的lib文件很多,并且都不在相同的文件夹,用export LD_LIBRARY_PATH 设置路径的话太麻烦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怎么安装上后,程序启动时,lib的路径都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64位系统少一些lib库,找到装上即可
方法1 设置好yum 源
yum whatprovide xx   或是yum search xx(xx为少的lib)
接着就会报提供lib的软件

yum install yy (yy为报告的软件名)

方法2 直接下载yy
rpm -ivh yy

方法3 把少的库记下来到处找找(原rhel4,或叫别人发,论坛有人写了教程还附加了lib),然后放进去.

我用的第一种方法

觉得教程论坛太多了,论坛上的提问和解答,也已经能解决问题了.写了没意义.

另外,你的PATH应该没有设置对.设置好后记得source,还有就是缺几个lib.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是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网上很多环境变量的设置还是不详细!谢谢。

网友(2014-04-09):
好像就是证书很多无效feature,ic615装在6.5上,mmsim121不行,正在解决中

网友(2014-08-28):
软件链接失效啦

网友(2014-12-12):
请问哪个版本的rhel对各种EDA软件兼容性最好?

楼主:
客观点说:没有一一试过各种软件对系统的兼容要求,不好评论。
主观点说:装虚拟机就用as4吧,基本都不缺什么库。
机器就用5,6吧,免得找硬盘和网卡,显卡驱动这些个问题。

网友(2015-09-17):
虚拟机改mac address for license sever ,而run simulation的话,还是用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