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同步异步电路问题,谢谢!

楼主(2013-10-25):
各位好!

有几个问题,望讨论明晰之!

1. 近来看到网上说,异步复位比同步复位所用资源少,不知这句话是从哪个方面阐述的。

据我所知,从触发器的内部电路结构来说,异步复位触发器用一个三态2输入与非门代替了同步复位触发器的三态反相器,因此按理说,异步复位触发器应该比同步复位触发器的面积要大的,怎么还会有“异步复位触发器的其中一个优势是占用资源少”呢?
这里应该不是所谓的“同步电路用触发器,异步电路用锁存器”的原因吧?!

2. 另外,对于同步异步电路“占用资源少,功耗就相应低”这个说法是否恰当?

3. 还有网友提到,“异步复位设计简单”,不知从何谈起?

因为组合逻辑输出的异步信号可能产生毛刺,然后作为锁存器输入时会产生亚稳态,出现可靠性的问题。另外,异步设计也不易仿真,以及进行STA等。所以如何简单呢?

4. 另外,异步电路的主要应用场合是?

以上一己之言,不妥处请拍砖,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异步电路就是DFF的复位段
  同步就是个选择器

网友:
问题 1): 这个可以看cell library里面的area值。这个最有说服力。

其它的话,仁者见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