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通道dmac优势体现在何处

楼主(2013-10-25):
谁对dmac有研究,请教一下,在一个总线主机接口前提下,多通道dmac依然各通道通过仲裁串行工作,
不知其较单通道优势体现在何处,多谢!

网友:
面积与速度。。。

网友(2013-11-26):
一次配置单通道只能传输此通道内的一种类型数据,多通道可以传输多种类型数据。

网友:
单通道只能连接一个slave,多通道也就是可以连接多个slave,在soc系统中用到dma的slave其实很多的,但是并不是大家都同时用,为了提高dmac的使用率会开发出多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只有一个主机接口的话,多个从机也无法同时传输,多通道也是传完一个传下一个。单通道也是传完一个从机,再传下一个。就是想问下多通道优势体现在何处?

网友(2019-09-02):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