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pectre仿出的MOS管的工作状态参数各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25):
DC工作点会给出一个很长的表格,里面可以看各种参数。电容,电流,工作区域等等,但是有些参数还是不明白代表什么,请问应该参阅哪个文档查找详细的信息呢??比如type的0 1各代表什么?vgsteff是什么??

网友:
自己去看bsim模型吧;

网友:
0 关断;1 线性; 2 饱和; 3 亚阈值; 4 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网友(2014-11-05):
回复 网友A:

    very good, 3Q

网友:
ron啥意思?,为什么没有rout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ron是MOS管的导通电阻,你说的ro应该是指小信号输出阻抗吧,是1/gds。论坛里candence的仿真教程,里面有讲到,很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导通电阻是不是应该和导通电流有关,为什么仿真的时候,变化偏置电流时,ron变化不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和电流各自的变化量大不大?你可以通过基尔霍夫定律验证一下,ron是不是导通电阻

网友(2018-04-17):
多谢楼上解答

网友(2021-05-26):
我感觉type=0是NMOS,type=1是指PMOS吧

网友D(2022-03-20):
virtuoso的安装目录下可以找到,在virtuoso的安装目录>doc文件夹>spectermod这个文件夹里面同名的pdf,pdf里面会有很多中模型,比如看BSIM4模型描述部分的最后会有一个Operation-Point Parameter,那个列表会给出每一项的含义

网友(2025-04-07):
引用 网友D:
virtuoso的安装目录下可以找到,在virtuoso的安装目录>doc文件夹>spectermod这个文件夹里面同名的pdf,pdf ...

谢谢!另外补充下,那个是Operating-Point Parameters,错一点就搜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