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斩波运放增益问题

楼主(2013-10-25):
折叠共源共栅运算放大器后仿,输入、输出斩波,两相时钟的增益不同,差3dB,会是开关的问题吗?前仿两相时钟增益相等,前仿难道看不出?
求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2014-05-23):
回复 楼主:

请问你还在做斩波调制么?有问题可以请教下不?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大神,斩波也不做太多,不过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
楼主把电路图和仿真结果贴出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下 你斩波输出的周期信号的噪声分析做过没?据说是用pss加pnoise分析,不知你是否做过。另外,想问下你最后的RC低通滤波器是做在芯片内还是芯片外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都没做过  不过 我见过别人在斩波运放后面用Gm-C滤波器进行滤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chopping频率多少?   原运放3db带宽多少?

网友B:
什么叫“两相时钟的增益不同?”时钟还有增益?

网友C(2021-04-25):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两相时钟的增益不同?”时钟还有增益?

我猜他应该是把时钟分开仿真增益吧,每次给固定相位的时钟电平来进行AC仿真

网友(2024-08-29):
引用 网友C:
我猜他应该是把时钟分开仿真增益吧,每次给固定相位的时钟电平来进行AC仿真
...

请问,即使chop频率大于运放GBW,两相时钟的增益也会相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