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DA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3-10-25):
如图所示,这是什么管子?

网友:
单端扩展管 来提高管子的耐压  还有双端扩展eds
原理是在漏短增加地掺杂的注入 然后在地掺杂注入上注入正常掺杂的漏极

网友:
XP018 的15V nLDMOS,什么产品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Sure

楼主:
X FAB mos ??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是XFAB?

网友:
XP018

GOOGLE

Analog/Mixed-Signal Semiconductor Foundry: 0.18 µm - XP018
www.xfab.com/en/technology/cmos/018-um-xp018/‎翻譯這個網頁
The XP018 series is X-FAB's 0.18 micron Modular Mixed Signal CMOS Power Management Technology. Based upon the industrial standard single poly with up ...
[PDF]
XP018 Data sheet - X-Fab
www.xfab.com/fileadmin/X.../XP018_Data_Sheet.pdf‎翻譯這個網頁
XP018. 0.18 Micron CMOS Analog Mixed-Signal Process Technology. DESCRIPTION. The XP018 series is X-FAB's 0.18 micron Modular Mixed. Signal CM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