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运算放大器设计缓冲器的问题

楼主(2013-10-25):
我需要设计一个双端输入双端输出的缓冲器,谁能帮我画一个结构图(用运算放大器构成)吗?谢谢!

网友:
用哪里 需要的速率和驱动努力 都没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要一个结构图,先不管那些参数。是不是电压放大倍数为1的运放就可以构成缓冲器啊?

网友(2022-10-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想请教一下buffer该怎么设计呢,有没有什么经典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