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2008在win7下安装后waveview不能打开

楼主(2013-10-25):
Hspice2008在win7下安装后waveview不能打开,config配置里面也指定了路径的,点击wave view就是不能打开,求大师指点。。。。。

网友:
what is your config (hspui.cfg) ?

楼主:
就是hspui里面有个Configration-->会弹出一个Hspui launcher Version里面有个个Waveview指定路径的地方。在这里我是这样写的D:\program files\Spice Explorer\sx.exe -w -k, 现在能启动SX了,但是SX启动后不能自动调用已经仿真的数据文件,得自己去找路径打开,有点麻烦。以前用的点击waveview后自动调用当前仿真的结果,听方便的,现在有些麻烦,不知道在哪里怎么设置啊

楼主:
不知道怎么粘贴图过来,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楼主:
没人来回复啊?求大神。。。。

网友:
if the path of spice explorer does not save in hspui you should write the path in "hspui.cfg"
just edit the 9th line where start with "DefWaveview=...\sx.exe"
i do not add -k or another command after sx.exe
----
Did this answer help you ?

楼主:
hspui.cfg这个文件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