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称与非对称高压管的选择

楼主(2013-10-26):
最近在用BCD工艺做一个LDO,工艺库中有漏端耐高压的非对称HVMOS和源和漏都耐高压的对称HVMOS,不知这两种管子在何种情况下该选择对称HVMOS,何种情况下选择非对称的HVMOS?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非对称,B必须接S端;对称,B可以随便接,反正BS和BD都耐高压。

网友:
symmem  size 基本上和  iso nmos 一樣大

一般是雙端耐高壓 如 高壓電容  用在 opa  或是 , 拿來當 high side bulk nmos
一般 一般 LDMOS process 多是 低 rds on LDMOS , 但很多  nmos 是 low side bulk  就是 bulk 和 source 間不耐高壓 .

high side bulk  因為電場 好像 kirk effect ??  總之  high side bulk nmos不常見
有使用限制

不知道如果 > 35v  高壓電容會使用那類 ???  高壓 opa 須要

网友(2021-10-20):
典型应用下非对称即可满足,面积也会小一些

网友(2021-12-21):
那为什么不直接将全部高压管都选择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