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工艺中LVN 和 LVP 是指什么?

楼主(2013-10-26):
大家好!
有人知道smic 工艺中 LVN和LVP层分别指什么吗?
谢谢!

网友:
是不是low voltage layer for P/N?

网友:
应该是定义低阈值电压管子的层次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21-03-03):
LVN/P is a drawn layer to define low Vt N/PMOS devices.

网友:
定义低阈值电压管子的层次

网友:
不看design rule 嘛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