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图 电流饥饿型振荡器,电流源是一直工作在饱和区的吗

楼主(2013-10-26):
如果去一直工作在饱和区,那么提供的电流是否不变?怎样才能保证一直工作在饱和区?
jacobbaker的书上说Vinvco可以设定为Vdd/2,那怎么保证下面的电流沉工作在饱和区啊
因为inverter工作的时候M4M1的漏极电压都会变的吧
难道电流源工给的电流是变化的。并且电流源管子工作在线性区吗???

网友A:
电流源是一直工作在饱和区,但是Vinvco不一定是Vdd/2啊 应该看输出反馈来锁定

网友(2016-11-24):
请问这种结构看不到振荡的原因?

网友B(2021-01-06):
楼主这个电流源要怎么一直工作在饱和区呢

网友(2023-09-08):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电流源要怎么一直工作在饱和区呢

请问你知道了吗 电流源怎样保证在饱和区啊

网友:
请问楼主知道怎样让电流源工作在饱和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源是一直工作在饱和区,但是Vinvco不一定是Vdd/2啊 应该看输出反馈来锁定 ...

请问怎么保证电流源一直工作在饱和区啊,我的反相器输出摆幅在0~vdd,电流源在每个周期只有一段时间是饱和的,问题描述详见下面帖子

电流饥饿型环形振荡器的电流源是否一直工作在饱和区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