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i mode ethernet mac 仿真问题

楼主(2013-10-27):
今天看tri mode ethernet mac.        用ipcore攻击生成如图
使用生成的代码仿真,查看ipcore的仿真结果如图

查看仿真没问题:
图中截的是接收部分

图中可以看出:
输入使能信号:phyemacrxdv
输入数据信号:phyemacrxd
结果使能信号:emacclientrxdvld
结果数据信号:emacclientrxd

/***************************************/
然后自己生成一个ipcore

自己编写仿真代码:
1.仿真如下图(接收部分):

图中可以看出:
输入使能信号:phyemacrxdv    --- 没问题
输入数据信号:phyemacrxd      ---没问题
结果使能信号:emacclientrxdvld  --- 不正常
结果数据信号:emacclientrxd      --- 晚一个时钟

2.发送部分
  也未成功(先略)

是否是因为我的license不过,在生成ip时提示不可以生成比特流。

不知道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没有,或者有懂的朋友,请教请教!
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配置向量是否设置了初值?如MAC DA/SA, VLAN EN
另外没有rx_error信号?
应该不是lic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息第一个图,是全双工的客户端,不用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