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6 DCM 倍频应用遇到的问题,请高手指导

楼主(2013-10-27):
module foct_top(
                                                clk_osc,reset,//晶振,复位
                                                AD_controlling,//AD
                                                rs232_rx,rs232_tx//uart
                                                //Clkout1
                                                //状态与指示灯
                                         );

        input clk_osc;//clk_osc=40M
        input reset;
   //output reg Clkout1;
        output[5:0] AD_controlling;
        input  rs232_rx;
        output rs232_tx;
                                        /*
                                        AD_controlling = {AD_dith,AD_mode,AD_oe,AD_pga,AD_rand,AD_shdn}
                                        AD_pga <= 0;                // 0: 2.25Vpp        1: 1.5Vpp
                                        AD_rand <= 0;                // 0: normal operation 1: xor
                                        AD_mode <= 1;                // 0: binary   1: 2's complement
                                        AD_oe <= 0;                        // 0: enable
                                        AD_shdn <= 0;                // 0: normal operation 1: high impedance
                                        AD_dith <= 0;                // 1: enable internal dith
                                        */

        // CLK
wire  IBUFG_CLK;
wire CLK_OUT1;
wire CLK_OUT2;
wire CLK_OUT3;
IBUFG #(
      .IOSTANDARD("DEFAULT")
   ) IBUFG_inst (
      .O(IBUFG_CLK), // Clock buffer output
      .I(clk_osc)  // Clock buffer input (connect directly to top-level port)
   );

//DCM

  IPDCM instance_name1
   (// Clock in ports
    .CLK_OSCIN(IBUFG_CLK),      // IN
    // Clock out ports
    .CLK_OUT1(CLK_OUT1),     // OUT  40M
    .CLK_OUT2(CLK_OUT2),     // OUT         80M
    .CLK_OUT3(CLK_OUT3),     // OUT         50M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RESET(reset));       // IN
// INST_TAG_END ------ End INSTANTIATION Template ---------

// UART

        my_uart_top uart(
                                .clk(CLK_OUT2),
                                .rst_n(reset),
                                .rs232_rx(rs232_rx),
                                .rs232_tx(rs232_tx)
                                );

        reg[5:0] AD_controlling;
always @(posedge CLK_OUT3)
        begin
                if (!reset)
                        AD_controlling <= 6'b110111;
                else
                        AD_controlling <= 6'b001000;
        end
reg [15:0] counter1,counter2,counter3;
always @(posedge CLK_OUT1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counter1 <= 16'h0000;
                else if (counter1 <=16'h1000)
                        counter1 <= counter1+1;
                else counter1 <=16'b1;
        end

always @(posedge CLK_OUT3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 (!reset)
                        counter2 <= 16'h0000;
                else if (counter2 <=16'h1100)
                        counter2 <= counter2+1;
                else counter2 <=16'b1;
        end

//assign Clkout1 = CLK_OUT3;

endmodule
基本要求:倍频输出CLK_OUT1 40M;CLK_OUT2 50M; CLK_OUT3 80M;
软件版本:ISE14.6;
报如下错误:

ERROR:NgdBuild:770 - IBUFG 'IBUFG_inst' and IBUFG 'clkin1_buf' on net
   'IBUFG_CLK' are lined up in series. Buffers of the same direction cannot be
   placed in series.

ERROR:NgdBuild:462 - input pad net 'IBUFG_CLK' drives multiple buffers:

请教高手 ,怎么修改?

网友:
都说了,IBUF不能串联在一起。。英文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