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如何对reset信号进行处理?

楼主(2013-10-27):
encounter中如何对reset信号进行处理?hold的错误全部是关于rst的错误。CTS这个rst信号,报错net太多,CTS mode中改成io再进行,encounter会跳掉

网友:
都用buffer tree去長 reset pin 當 clock 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rst信号连接的net太多。当clock去布线的话,会报错说net太多。设置一下之后软件去布线,因为net太多软件会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