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F class A的PA设计问题

楼主(2013-10-27):
楼猪最近在搞PA的设计,由于只是signal generator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打算一周就搞定,但发现PA其实还是很大的,我看书花了大半星期才反应过来自己只是设计个简单的PA。所以打算搞个线性好的class A的PA,虽然效率和能耗呵呵呵呵。问题来了-。- 楼猪本想找一些公式神马的能算出PA中元件的值,然后去ADS做load-pull做matching。但没能搜到有用的公式。还剩下几天就要交差了-。- 所以来求助下大大们,有木有公式神马的能用,或者电路带公式的 -。-
谢谢各位大大

PS:我这个频率是2.4G的,gain打算做到20多,Pout就30dbm(1W)差不多,P1db在20到30之间-。- 我这个有木有问题,大大们有想法可以说说

PPS:有木有人出现过在ADS做DC analysis的时候出现I-V curve不正确的?我感觉是我library加错了,但我把NXT能加的都加了,还是不对,ICC只有不到1mA,有木有大大知道咋回事?不胜感谢

网友:
没有公式,首先仿真出管子的特性,根据你的指标要求确定好电路结构后做匹配和loadpull。你DC分析的时候用的什么管子?把原理图贴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大回复

做DC analysis,管子是NXT的BFQ67,足够做2.4Ghz的。然后IV的图是这个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正确的,我还没画AC load-line,画完后交点是Q点,然后ICC,IBB和VCE都知道了,然后我用这个

求出L,C,RFC的值,然后用这个简单的biasing

求出各电阻的值。然后去做matching。
我看有书上写先求RL(在图里),然后说是X_RFC>10RL,就求出RFC了。这样可以不??然后LC-tank相当于bandpass filter,L和C都可以求对吧。那图里的C3有共公式吗?
我还是说的公式就是求那些L,C,RFC,R的公式,还有个问题,我看有人用LC tank做RFC,这个和只用一个L做有什么区别吗?
因为之前我做amplifier的时候都做小信号模型再用公式推那些原件的值,这里需要吗?
不好意思我写的有点乱 -。- 头一次做RF的东西 -。-  我这么做可以不?我一直没搞清楚这个RF的PA和一般的PA有什么区别。还有我要注意啥问题呢设计的时候。
再次谢谢大大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你做过吗??

网友:
楼主可以找本教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