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仿真corner角,不能正确执行

楼主(2013-10-27):
上面是代码和仿真的结果。

说明:

1、
上面的代码可以执行;

2、
执行的过程供CIW窗口没有弹出ocean代码相关的错误

3、
执行的结果不争取,所有的曲线是从重合的,直观的表明,执行的是一种情况。这个按照循环for( i 0 4

     corner

analysis('dc?saveOppoint t  )

analysis('tran?stop "100n"  ?errpreset"moderate"  ?step"20p"  ?maxstep"5p"  )

desVar(       "vcont" 1      )

desVar(       "B2" 0  )

desVar(       "B1" 1.8       )

desVar(       "B0" 1.8       )

temp( 27)

run()

freq =(freq v("/vco2" ?result "tran-tran") "rising"?xName "time" ?mode "auto" ?threshold 0.0 ?histoDisplay nil?noOfHistoBins nil)

plot(freq ?expr '( "freq" ) )

fprintf(fp,"%s  \n ",corner_name)

)。既然执行了循环体,应该corner就起作用了,但是感觉它没有起作用,起作用的是corne[0]。不知道代码那个地方出问题了。

4、
执行之后,显示的是freq<0>,freq<1>,freq<2>,freq<3>,freq<4>,按我自己的理解,应该是freq<tt>,freq<ss>,freq<ff>,freq<sf>,freq<3>,freq<fs>。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2014-01-07):
貌似执行完一次循环要把重置直流工作点,好像是delete()这个命令,你看看手册呢

网友(2014-05-21):
因为你的仿真结果全在一个路径下。每下一次仿真都把上一次的结果覆盖了,当然了,你要打印出来的图数据也被覆盖了,所以造成这样情况,解决办法是你得把每一次仿真的数据存在不同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