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往ddr里写数据的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13-10-28):
在用modelism仿真ddr的读写时,发现仅能读出第一行数据,读其他行时,数据有效信号是为高的,但是读出的是无效数据。不知道是读命令的问题还是只写进去了第一行数据。所有的读命令格式是一致的,写命令也是一致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跪求各位大神帮忙,多谢了!!!

网友:
看看是突发还是什么 问题??
这种情况一般是没有按照时序要求

网友(2013-12-12):
1.可能是你写的时候突发和数据的匹配问题
2.读的时候突发地址给的有问题
你可以在这两个方面仔细看下仿真